求助:此hex怎么烧不进去芯片

楼主(2007-05-14):
我对一C程序编译仿真
          若用伟福仿真器,用芯片2051提示超出地址,用51就可以了
          但用KEIL3,2051和51都可以

          当要把KEIL3选2051生成的HEX文件烧到芯片2051时却又烧不进去
          因为生成的HEX文件的起诉地址不是从0x0000开始,而是从0x8000开始
          我尝试修改起始地址但不成功
          此后,我又用KEIL3选c51编译仿真还是老情况
          原因何在?应怎么解决阿?

网友A:
那是你的程序代码有问题

一是起始地址的设置有误,而是跳转、调用等指令必须用短格式,可用编译器的编译属性设定。

楼主:
谢谢!再问

起始地址怎么设阿?
短格式何解?具体如何操作能否指教?
谢谢
(我是新手)

楼主:
苦等 怎么无人解答阿?

我是本楼楼主
我的问题怎么没
有太多回答阿
就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