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轮毂电机的测速问题能用方法解决?

楼主(2007-05-17):
我所知道的一个方法是用直流测速发电机

还有其它的方法么?

网友A:
装个磁铁什么的

网友B:
用光电编码器测速

1.用光电编码器测速
2.在轴上做个浅色标记或贴条锡纸,用反射式红外探头测速.
3.或用ls方法,贴磁铁用霍尔元件测速
上述方法都是数码式的,模拟方法可用测速发电机

楼主:
~~~~~~

3KS,tyw..........

现在的问题是仿了一块国外的板子,而从电路上看不出是采用何种方法对其进行测速算里程...

该轮毂电机是直流有刷轮毂电机(永磁),有两根粗线(电源),两根细线(从目前的估计是用来测速的,但是从电路上看信号根本没进单片机,而里程表的信号来自单片机。所以我现在就糊涂了)

现在的解决方法只能找到轮毂电机的生产厂家了,弄点资料

网友B:
是电动转马达吗?

估计2根细线就是供测速用的,仔细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