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中,如果反馈小于设定,输出将不断+1

楼主(2007-05-17):
PID调节中,如果反馈小于设定,输出将不断+1,直到加到最大。如果反馈大于设定,输出将不断-1,直到减到0为止,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PID调节中,如果反馈小于设定,输出将不断+1

PID调节中,如果反馈小于设定,输出将不断+1,直到加到最大。如果反馈大于设定,输出将不断-1,直到减到0为止,是这样的吗?

 反馈小,则输出增加,从而导致反馈也慢慢增加,同理,反之也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说明你参数不符合,重调整

网友B:
你是不是把极性搞反了

网友C:
还是不理解PID的调节原理。

好好看看书。

网友D:
这样做的调节速度很慢,只能说是特殊的比例控制。对于性能不高的系统,也许可以。

网友E(2009-07-11):
只是积分控制器

网友F:
楼主你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