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六条腿的贴片器件

楼主(2007-05-18):
一台监控用的摄像机坏了,接上电源后电流极大,内部一个六条腿的贴片器件发热严重。此器件外形和普通贴片三极管相似,只是每边有三条腿。上面标有不清楚的29LZ字样。初步断定此器件已击穿损坏。但不知道此器件起什么作用,只是自己认为可能与电源电路有关。哪位大侠用过这类器件的,请赐教一下。

楼主:
这是另外一个网友绘制的电路图

不保证准确,但用途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就是2个三极管

网友B:
好象是用来产生负电压的ic

否则那个-8v从哪里来

网友C:
charge pump

没见过,不过看电路肯定是个charge pump,给你个地址慢慢查去吧。
相关链接:http://category.alldatasheet.com/index.jsp?Searchword=CHARGE%20PUMP

网友A:
唉,这都没看出来吗?

上边是正的倍压整流;
右边是负的倍压整流;
IC?3、6脚输出方波,2、5脚输入,IC? 是什么结构还看不出来吗?

楼主:
我说六楼的老兄

你知道的不一定人人知道

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D:
想想推挽放大电路

网友E:
确实是两个三极管

楼主:
有人能将替代此器件的电路图绘制出来吗?

这台摄像机值2000多元,我可不想万一搭错管脚把整台摄像机废掉

在此多谢了

网友F: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内部是两个三极管,一个PNP,一个NPN,这个问题我修过,一般是因为后面的105电容坏引起的,你应该上安防论坛去看一下.

网友E:
这种NPN/PNP结构的管子

市场上以ROMH和PHILIPS的最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