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的RC取电部分,好奇怪啊!

楼主(2007-05-19):
最近有朋友拿来一块电路板让我帮他复制一下,我仔细把电路复原,发现原有电路的RC取电部分好奇怪,这样能工作正常吗?另外也想顺便在这里请教一下高手,整个电路是否有问题(希望我复原得没错)。
具体电路请详见链接文件。先把该电路实现的功能作简要说明。
J1为E型热电偶输入,HA17358完成电动势的放大,红的LED亮是在温度不到300度时继电器导通220V交流电连通加热管给产品加热,绿的LED亮是加热到295~305度之间后继电器断开220V交流电. 从电路上看,红色led和绿色led是交替亮起的。J2是输入的220V交流电,J3接外接加热管的两极。
这里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这里的高手:
1、T2的8050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恒流吗?如果不用8050和R16而直接将12V的稳压管与D2和R15并联是否可以?
2、C1和C2是否有必要用50V耐压的电容,我觉得好像太大了一些,如果不用这么大的耐压,多少耐压就足够了呢?
3、RC去电部分非常奇怪,我反复检查了很多遍确信自己没有画错,原来电路板上就是这样设计的。可是一般的RC去电电路都是用R18和C3并联后接入的,而这里却将R18并联在220V输入的两端,而且用的是全波整流,估计是想获得较大的电流来推动继电器吧,尽管朋友说这块电路板可以正常工作,但我还是心存疑问,这样的设计会不会有问题,是否需要改成经典的RC取电电路设计呢?莫非这样的设计是另有什么原因?
4、这个电路中取12V和5V直流的部分是否有地方可以精简的,我觉得似乎有些繁琐。

网友A:
多少有点奇怪

首先,R18这样接,可以起到使C3放电的作用。放电途径是C3R18串联-->整流桥-->C2。由于C2容量远大于C3,所以C2两端电压远小于C3两端电压。这个放电过程到C2C3电压相等为止(差两个整流管压降)。
其次,R16D7T2的接法并不能通过较大电流。将D7与R16串联接到T1的基极与VDD之间倒是可以。此时这三个元件和R17构成并联稳压器。怀疑这部分是楼主画错了。

网友B:
D7、R16位置应互换

楼主:
请教2楼的高手

我又仔细检查了电路,发现没有画错,如果一定说可能出错的地方,那就是三极管T2的封装了,电路板上的三极管是S8050,我查了部分资料,发现又NPN也有PNP!,我还是按照NPN的特性按三极管平面面对自己,引脚从左到右依次为E、B、C的顺序写的。
现在请教大家,到底S8050是什么管子,应该是NPN吧,难道真有PNP?我国市场上大部分的S8050应该是NPN吧,那么它的引脚排列顺序基本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再问一下上面两位的高手

如果以上电路我没有画错,那么T2、R16和D7是否能正常工作并使VDD达到12V呢?这样的电路在实际工作中会有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C:
8050R的引脚顺序是ECB,注意后缀R

NPN管

网友A:
8050是NPN管这点没有错

如果是引脚位置不同,那么你的图刚好应该是D7R16对调,如 awey 所说。
引脚是EBC还是ECB,用万用表一量便知。

楼主:
再问楼上

T2我的确可能画错了引脚序号,很可能就是ECB。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D7与R16对调后,不同放大倍数的NPN管子应该会对R16有不同的要求吧,请问这个关系是怎样的呢?为保证VDD的输出为12V,该如何选择T2和R16的搭配呢?谢谢!

网友A:
VDD值是D7稳压值加T2基极-射极PN结压降

与T2放大倍数关系不大,只要T2放大倍数够大就行,与R16关系也不大。
实际上,R16不用(短路)都可以。

楼主:
补充几个问题。希望知道的大大指教。谢谢!

1、热电偶输入信号的放大电路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分析当HA17358A的1端输出高电平时,LED1点亮,LED2熄灭,但我曾尝试将HA17358A的1端和电路的+5V输出短路,发现LED1还是不亮,LED2一直常亮(开机后LED2就一直常亮),请教各位这样的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没有E型热电偶输入的情况下我这样测试电路有问题吗?如果要在没有热电偶的情况下如何简单地判断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2、如果要批量生产,VR1是否设成一个固定值就可以还是要根据每个热电偶的情况进行调整?和HA17358A相关的周边电路的电阻必须要用1%精度的吗?其他精度的可以不可以,能用普通20%误差的电阻吗,如果不能用,那么最低要求的精度应该是多少?谢谢!

网友D:
回帖但不回答问题

R16D7T2
如果D7是0.5W的,接T2-B脚,这可能是提高稳压功率到1W,但是R16、T2发热。

理想情况下,当LED1亮了LED2就不亮了。如果T1没问题,则U1A-2脚接地,则LED1应该亮起来,继电器动作。

从可靠角度看,R18应与C3并联。经过的路径越长越不可靠。

8050 NPN
8550 PNP

没心情验算电源的设计。
我不做抄板好多年……

网友E:
11楼的杨真人分析的有道理

11楼的杨真人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F:
R18不加也可以,

1,要么R18和C3并连,起放电作用。
2,是压敏电阻,不是普通的电阻。

楼主:
楼上所说的压敏电阻是接在220v火线和零线两端的吧

楼上说的意思是R18和C3并联,而且R18要用压敏电阻?还是说要在220v火线和零线之间并联一个压敏电阻以防高压串入损坏电路呢?

楼主:
再问一下上述电路中的问题。

手头两块板子完成同一个功能,一块用的是HA17358A另一块用的是HA17358B,两块板子HA17358周边的电阻都一样,除了6端和7端间所接的电阻不一样。中所用运放为HA17358A,其6端和7端间所接电阻为R9和VR1,两者电阻和约为90k,而另一块电路板用的运放是HA17358B,其6端和7端接的电阻和约为70k。
而由于两个电路完成同一功能,所以我怀疑是由于HA17358A和HA17358B电气性能的差异导致其6端和7端之间所接电阻不一样大,请问HA17358A和HA17358B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楼主:
供电部分是否可以这样修改

我打算将T2周边电路全部省略,就用一个5.1v的稳压管,而继电器改为5v控制,这样的话RC取出的5.1v电要供给运放、继电器和E型热电偶,整个系统的供电电流是否够用呢?我想把C2改小为100uf,但是担心系统会对系统稳定造成影响,我这样做是否可以呢?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没人愿意回答?

看来只有我自己先做个实验验证一下了。

楼主:
关于压敏电阻

如果考虑要在输入的220v火线和零线间加压敏电阻,请问选多大阻值和多大耐压的比较合适呢?谢谢!

网友G:
关于16楼的问题

1,建议把图中R16,D7的位置互换,并计算功率。
2,不建议改用5V电源,因为继电器动作需要能量,电压低了必然需要大的电流。而这种阻容降压电源,电流受到降压电容的容量限制。
3,由于使用的220VAC电源是50Hz的,如果想要得到较好的电源纹波,建议不要用过小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