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的问题,输出没有及时翻转!

楼主(2007-05-19):
我使用比较器MAX998,5V供电,其滞回电压3mV,IN-端1.225V的参考电压,但是在IN+端电压在1.19V的时候,理论上输出应该为低,但是其输出为3.6V,就算是比较器输出有个变化范围,但是这个范围太大了吧。为什么

网友A:
你用高阻抗的电压表测量一下

网友A:
还没写完呢

测量一下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可能没有达到3mV的电位差,这是因为该比较器的输入电阻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