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颗LED控制IC

楼主(2007-05-19):
  请问谁知道有这样一颗LED控制IC,是固化好的裸片.
  按一次开关LED点亮,等几秒后LED熄灭,在这几秒内要是再按一次开关,LED立即熄灭.TKS!

网友A:
如需可找我

本人从事单片机软,硬件开发工作.
ywjxx@163.com

网友B:
按一次开关LED点亮,等几秒后LED熄灭

有直接推LED和推PNP三极管的功能。 可根据客户要求方便定做。
引脚功能描述: TG当触发一下电平高15S延时后自动电平低!不能重复触发的。
     MS、SM 外接电阻(外接电阻只能减小定时时间)
http://www.winchip.home.sunbo.net/show_hdr.php?xname=PELUR01&dname=TEDEAU0&xpo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