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在下请教MOS管的高压放大问题

楼主(2007-05-19):
本人刚接触电子电路设计不久,现要设计一款高压放大电路。用Multisim对如下原理图进行仿真时,信号正常。但我动手调电路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MOS管的漏极电压和栅极电压一样,怎么都调不上去,请高手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电路实在危险

R2左端电位在Q1截止时接近200V,如果R3调到数值比较小的位置,U1A同相输入端电位将超过9V。
楼主可能会说,由于存在负反馈,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但考虑到暂态过程,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建议反馈从Q1源极取。当然,反馈极性要反过来。

网友B:
我不会分析,惭愧!

恐怖!
   200V下,调节滑变电阻!!!

楼主:
请问二楼maychang

谢谢你们的回复。
请问二楼maychang :我在仿真的时候,可变电阻从1%~99%时,U1A同相输入端电位只在3.274~3.283V之间变化,实际调节的时候,这点的电位也差不多是在这个范围内变化,并没有出现超过9V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Q1的源极是直接接地的,若从这点反馈到U1A的反相输入端,那岂不是反馈电压一直等于0V?
请帮个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实际调节的时候,这点的电位也差不多是在这个范围内变化,并没有出现超过9V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负反馈的作用。R3这个电阻越小,运放同相端电位越高,运放输出也越高,Q1中电流越大,R2中电流越大,R2左端电位越低。
但是暂态过程中这个关系可能被破坏。
反馈从源极取,当然源极到地之间要串个电阻。

网友C:
不清楚这个电路的用途

不清楚这个电路的用途。
从原理看,R3引入了同相反馈,当Q1的漏极电压升高后,R3引入的同相反馈加深,运放输出升高,Q1饱和,Q1的漏极电压下降。
如果去掉R3,Q1的漏极电压应该可以升高。
R3的设计目的,应该可以用其他方式反馈实现。

**IRFP250的VDSS是200V,在这里应该选用更高VDSS的MOS管。

楼主:
谢谢!再次请教maychang

这个电路的功能:在R2的左边能输出可变的直流(大概数十伏的高压)叠加可变的正弦信号。其中正弦信号的可变范围由输入不同幅值的输入信号进行调节。
to maychang :您说反馈信号从源极取,然后反馈到U1A的反相输入端,那在没有输入正弦交流信号时,U1A的输出是负的电压,那IRFP250岂不是无法工作。这里是希望IRFP250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也就是希望VGS=5伏左右。

还有一个疑惑:对于现在的这个电路,不管我怎么调节这5个电阻,IRFP250的栅极电压为什么无法调到5V或更高,只能钳制在4V左右?

谢谢回复!

网友A:
回楼主

“那在没有输入正弦交流信号时,U1A的输出是负的电压,那IRFP250岂不是无法工作。”
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都接地,其输出是不定的,因为失调电压方向我们不知道。
这种情况,当然应该加上适当的偏置,例如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加一个很小的正电压。

“还有一个疑惑:对于现在的这个电路,不管我怎么调节这5个电阻,IRFP250的栅极电压为什么无法调到5V或更高,只能钳制在4V左右?”
没事调节这几个电阻干什么?调节总得有个目的,乱碰还能碰出来?
“钳制在4V左右”,此时IRFP250的漏极电压是多少?

楼主:
to maychang

从源极取反馈电压至反相输入端,那交流信号也是从反相输入端接入的吗?还是从同相输入端接入。
我的意思是:反相输入端接反馈电压,但同相输入端接地,那么运放的输出就是负的了,也就是MOS的栅极直流偏压是负的,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钳制在4V左右”,此时IRFP250的漏极电压也是4V左右,这两个脚的电压一直都是一样。

我初步发现是30K的电阻太大了,因为MOS管一工作,漏极电流至少是8A左右,那压降岂不是全都降到R2上。但是,我今天将R2变为100欧,当Vcc还未加到100V时,这个电阻就冒烟了,功率太大了。

是不是应该将IRFP250这个大功率管换成小电流的N-JFET。N—JFET的栅极偏压为负值才能工作,那电路最好应该怎么改动?直接将反馈电压引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给N-JFET设置直流工作点行吗?

还有,耐压120V左右的小电流的N-JFET常用的型号有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搜索的方法不对,我找了几天,还没找到!

网友A:
有点不明白

“因为MOS管一工作,漏极电流至少是8A左右”
要那么大电流干什么?再说,R2是30k,VCC是200V,这个电流至多不过6.7mA,不可能再大了。
R2用100欧姆,功率最大可达400W,当然冒烟了,没把电源烧掉就是你运气好。

网友A:
我明白了

“耐压120V左右的小电流的N-JFET”那个帖是你发的吧?
看来还是个连欧姆定律都没搞明白的后生。

还是把这个电路设计要求完整地贴出来吧。增益要多少?要求同相还是反相放大?负载是什么?要求输出电压电流幅度?带宽?……

网友A:
说错了,不是后生,是mm

网友A:
楼主别再找“耐压120V左右的小电流的N-JFET”了

这个方向就错了。而且耐压120V根本就不能用到200V电源电压下。

网友B:
IRFP250的栅极电压为什么无法调到5V或更高,只能钳制在4V左右

可能的原因:
  栅极和源极之间有个保护用的稳压管。 这个保护用的东西在高压管里比较常见。

我没有分析电路,也没看管子的datasheet,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看哦

                      http://cn.ic-on-line.cn/Pdfsearch.asp?searchPart=name&skey=IRFP250

网友E:
VDS=200V,会不会在VDD=200.5V时管子挂掉?

貌似有这个可能。

楼主的图里Q1的S端好象不到地。示波器的G也不到地。这是不行的。
VCC200V这个也是不妥的。不如接个200V的电池。
电路搭成这样,我看不懂是什么理论来着。

网友D:
横七竖八,累,晕,LZ在玩什么东东

楼主:
to maychang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300V高压电源坏了,现在只有0~150V连续可调的高压电源,所以要找一个耐压在150V之内的管子。

我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输出这样的信号:U=U0+U1sinwt,即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的叠加。要求:直流信号U0和交流信号U1是可调的,U0的可调范围在60V左右,U1的可调范围在30V左右(当然这二者的可调范围越大越好)。负载是容性负载,几乎不需要电流。同相或反相放大都可以。带宽:40KHz左右。

上面所设计的电路的基本思想是:先调可变电阻,确定U0,此时,整个电路的增益是固定的,然后调节输入交流信号V2的幅值来调节U1。

网友A:
看来不是实际应用

40kHz容性负载,就必须考虑电流需要多大了。

“要求:直流信号U0和交流信号U1是可调的,U0的可调范围在60V左右,U1的可调范围在30V左右”
这个电路并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你调的是反馈量,从而改变了增益。不宜用这样的方法调U0,因为这样做,对给定的交流输入信号,调U0时也会改变U1。最好是U0和U1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也就是说,这个电位器应该放到输入端改变直流输入,不应该放到反馈回路里,让增益是个定值。
等我画个图,晚上我再把图贴出来。

楼主:
谢谢版主

由于要驱动的MEMS陀螺还在制作中,为了在制作完毕立刻测试,所以要预先设计驱动电路,也就是由于还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大的驱动电压,所以要做成可调驱动。
我要驱动的部件的示意图如下,红色的是可动的,绿色的是固定的,在这之间加上V1=U0+U1sinwt,V2=U0-U1sinwt,构成双边推挽式驱动,让可动的红色的梁以w的频率来回振动。这个频率大约在20KHz~40KHz之间(也是由最终的器件
成品决定)。

“40kHz容性负载,就必须考虑电流需要多大了。”——为什么?

楼主:
版主:MOS管的线性放大区???

例如,让IRFP250工作在线性放大区,那么其漏极电流不是在10A附近吗?
还有,我所参考的高压放大部分是High_V.pdf,然后我把它按我的想法改成可调的,出现了我上面所说的种种问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24104230744.pdf

网友A:
继续

楼主这个电路要干什么暂时先别关心。
先说当|U0|<U1时,例如U0=20V,U1=30V,这个电路收费能工作?注意此时输出的瞬时值可能为负。
显然是不行,那么怎么办?

网友A:
“40kHz容性负载,就必须考虑电流需要多大了。”——为什么

电容是有容抗的,对电容施加电压,电容中也是有电流流过的。40kHz这个频率比较高,电容的容抗必然比较小,流过电容的电流估计不能忽略。

楼主:
to 版主

“这个电位器应该放到输入端改变直流输入,不应该放到反馈回路里,让增益是个定值”,是不是说将可调电阻放到R2和VCC之间,这样整个电路的增益也会受到影响,因为电路中的MOS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时,增益是Gm*R2。

对于这个电路的基本思想时,先调U0,此时增益是某个值,再调节交流输入信号的大小来求得U1。所以电路中除了可调电阻,还有输入交流信号也是可调的。(不知道这样的思想行不行?)

“|时,例如U0=20V,U1=30V,这个电路收费能工作?注意此时输出的瞬时值可能为负”,这个情况我确实没考虑过,因为实际需要大多都是要求U0>U1的。

楼主:
期待maychang大虾的解答贴图~

等待中……

网友A:
回 yfliu

首先我不是版主,本版版主有三位,都没有到这个帖来。

“是不是说将可调电阻放到R2和VCC之间”
没有这么干的,这样电位器上要耗散很大功率且不能接地。电位器是放到运放输入端。

“因为实际需要大多都是要求U0>U1的”
只要有U0<U1的时候,就不能用这个电路,必须用可以输出负电压的推挽电路。

“例如,让IRFP250工作在线性放大区,那么其漏极电流不是在10A附近吗?”
不是。即使电流很小也可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漏极电流应该根据R2决定。

图不好办,因为从21楼这帖和这图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21楼帖里说要两个电压,交流部分同频反相,幅度还要求相等。用这样的两个电路可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至少幅度相等就很麻烦。从21楼图中看,直流成份根本没有电流,交流成份也仅驱动绿色两部分与红色部分之间的电容,频率是20kHz-40kHz。这样的负载应该用一个直流电源加一个输出绕组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实现驱动。
你的电路是从那个pdf文件中搬的,但那篇**中负载是压电陶瓷组,你这里并不是这样的负载。
21楼说红色梁要振动,那么绿色部分与红色部分之间显然需要力的作用,这个力,是否静电力?如果是,可能你说的输出电压不够高。不过,如果用变压器,那就无所谓。
是否静电力这个问题最重要,不知道就没办法帮你的忙。

楼主:
回:maychang

就是静电力,而且是静电切向力。非常感谢!
对,21楼里面是需要两个电压。你说的对,要调节使得两路电压幅值一模一样,确实难。

静电力比较微弱,不过,我们的结构是微机电系统结构,尺寸在几百微米的范围内,需要的力不是很大。

原先做了一个结构,利用高压功率放大器测了一下,驱动不起来。所以,现在要重新改变结构,缩小尺寸,希望能够降低驱动电压。但目前器件还在制作中,还不知道到底需要多大的电压才能驱动。

基于驱动电路和器件结构的集成,我们老板不太提倡用变压器。但若没别的办法,就只能用变压器了。

“例如,让IRFP250工作在线性放大区,那么其漏极电流不是在10A附近吗?”
不是。即使电流很小也可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漏极电流应该根据R2决定。
——如22楼图中的红圈圈所示,只有在Vgs>4.5V是,MOS才工作在线性放大区,那此时图中对应的Id不是在10A附近吗?

网友A:
回楼主

如果是静电力驱动,那么U0的目的应该是调整红色部分在两个绿色部分之间的平衡位置,U0是不需要输出电流从而不需要输出功率的。
既然如此,电路就应该完全重新设计。
不想用变压器当然也可以,只不过用变压器比较方便,不用变压器稍麻烦一些。

这个问题越说越狭窄,似乎不应该放到坛里讨论了。楼主把邮箱地址用站内即时消息发给我继续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