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对电路一点都不懂的人,想请教高手。急

楼主(2007-05-20):
您好,我这里有一块PCB线路板图,是用于驱虫的,本来是用220V电源。现在想改成12V。能否帮忙改动一下。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5/2007520133354816.rar

网友A:
这样接:

注意:
     接220V时整个电路板都是带电的,碰到任何元件或外露的电器节点都会触电,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又是电容取电

现在的人,怎么对他人的生命那么不当回事呢?

网友A:
是啊,特别是碰到不懂的人或给不懂的人用时

很难说会不会出人命啊...

网友C:
TO maychang:

你说的电容取电是指电容降压还是指什么啊?

网友B:
回 qqddg

就是电容降压,如这块电路板所显示的。

网友D:
电容降压取电不可以用吗?

请教如果整个产品最用用环氧树脂灌封,还存在安全隐患吗?

网友E:
这个方案我看还是不要用了

电容降压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小的是产品出问题,大就会出人命,设计人员应该有最起码的安全准则,为了他人的生命安全着想,老板不懂而黑心,但是工程人员应该有良心!!!

网友F:
学习了

刚上网搜索了以下,知道了电容可以取电,也知道很危险了,谢谢大家,学习了

网友G:
这个图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H:
看上去是POWER PCB

网友I:
我的产品都是阻容降压

产品体积小,用变压器不行,所有的元器件都在塑料壳体内,对外只有电源线,不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