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直流无刷电机换相的问题?

楼主(2007-05-24):
   直流无刷电机在无负载时启动,必须先将它转一下,才可以启动起来,不动就转不起来,是不是换相时的转矩没有找到最大点啊??! 还有怎么样才能找到最佳的换相时间呢?
   电机用的是霍尔传感器,我是用查询的方式去检测换相信号的.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我急用的!

楼主:
楼上:知道搞的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谢啦

网友A:
不对,直接就可以启动。你可能相序错了

楼主:
相序有问题的?

相序有问题的话,那应该转不起来才对啊,为什么给他一点力就可转啊!

网友B:
你上电后马达有没有拦动的现象,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相位问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要查一下UVW三相线了,另外有一个移相电容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回6楼

我的电压是从0调到48V的,不是直接上电的,在电压调到24V左右时,电机抖动了一下,之后电压到48V,电机就不动,用手给点力才转。

楼主:
我的占空比已经给到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