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自己这样做一个线圈天线,电感会有多少?

楼主(2007-05-24):
用一个PCB圈,画两圈导线作为天线,
方形,圆倒角,大致尺寸是这样的:60mm*40mm,线宽约1mm,铜

楼主:
因为没有专门测试仪,

想用低压交流电测出它的阻抗,再算电感,不过怕不准确。
先来求助大家

楼主:
没有人做过这个天线吗?

难道都是买的?

网友A:
PHILIPS有专门的天线设计指导手册

找个供应商签保密协议,人家就给你了,到这里问多数找不到答案,要讲清楚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PCB线圈折算电感手册上有详细公式,用POWER PCB画出来也可以预估,最后的调试则还是需要多次制版一次次调整到最理想的效果,别无它法

网友B:
别说用低压交流电测阻抗

就是用电感表测都很困难,这个电感太小了。

网友C:
加两个小电容,做一个三点式振荡器,测频率,然后推算。

网友D:
没法准确计算

这与PCB的材料介质系数、覆铜的厚度、线宽、线距、线型、与其它线、面的相互位置等都有关。楼上的办法是实用的间接方法,可以一试,但要有耐心。

楼主:
我用电桥测出来了,大概在0.73uH左右

接下来讨论怎么DIY测试的方法:
如果有频率达到K级,或者M级交流低压电源,那么可以先计算阻抗,再推算电感;但是这样的电源大家有见到吗?我没有;
有简单方法制作吗?估计要把低压直流电逆变为高频交流电,做起来也不简单。

另外:“ 加两个小电容,做一个三点式振荡器”
我忘了“三点式振荡器”这个内容了,要先看看书;知道的人请赐教啊!

网友B:
频率达到几百兆赫兹的电源好办

在这个频率下测阻抗可不容易。
 tuwen 说的用待测电感构成振荡器是个好办法,但构成振荡器的电容必定很小,需要注意分布电容的影响,或设法将其消除。

网友E:
0.73uH不会吧,这么大

我以前测量一个电感,电感是用0.8mm的漆包线在直径55mm的骨架上绕4圈的空心线圈也才0.08uH左右,我用的是三点式振荡器的方法,估计用这种方法来量楼主的电感不行,Q值太小,不好起振,而且楼主所说的线圈天线不能等效一个电感.

网友D:
对于高频元件,用电桥测出来的值不可信

必须在工作频率下测量,用扫频仪确实可以间接测量,事实上,在高频下测电感只能通过间接方法,这正是将分布参数考虑进去的方法,矢量网络分析仪在这方面最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