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IC读卡距离这么短,要贴近,是故意做的短吗?

楼主(2007-05-24):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

要不你从门口经过,屁股袋里的卡就被人划去了2块

网友B:
并非故意

设备的制造工艺偏差和长时间使用产生的性能下降。
通常公交车上的收费机,裸卡扣款都在8-10cm左右,以保证无需取出卡片,直接用钱包或者手袋即可刷卡。

网友C:
当然

 当然了,不然的话你要是上车后,司机一刹车,你往前倒,扣2元,再刹车,你再往前倒,再扣2元,到站后你就欠费了。

网友D:
楼主你要是能做到10米

恭喜你
自己开公司吧

网友B:
4楼属于想当然的,公交车上的收费机都应该有重复扣款防止

同一张卡在一个时间段内不能再次扣款

网友D:
菜鸟

千万别说想当然
公交卡可以给好几个人刷
在几秒内可以刷好几次的
距离短是无源id卡的通病,目前还做不远

网友E:
上海的好象不可以重复的

网友F:
不能连刷吧

广州这边,刷过的卡要等刷过3张别的卡后才能再刷一次

网友D:
长沙刷一万次也可以

嘿嘿

网友G:
北京的一卡通

好像不能重刷的。 所以必须一人一卡

有的车上下车要刷两次, 下车的时候才按里程扣款

网友H:
能否重复刷完全由软件决定,但简单

公交车上用的是第一代RF ID,是无源的,标准读取器的操作距离仅数CM,这是RF ID本身特性决定的,谈不上什么故意不故意的。有长距RF ID,问题是那东西又贵,体积、功耗又大,操作距离远了还会带来很多其它问题,在公交车上当然不会采用了。

网友B:
呵呵,东瓜,你那是看了不合理的设计

俺做过几个地方的公交IC卡收费机,没听过有人象长沙这么弄的

楼主:
月卡不能连刷两次,普通卡(打9.1折的)能刷几次的

网友I:
距离长了,不是我等的车停在我面前把我的钱扣了怎么办?

我要是在车门口向司机问路,难道也要被扣钱?

从地铁站的闸口路过也要交买路钱?

还是不用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