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块监控的东西,要挂个铅蓄电池

楼主(2007-05-25):
(老家会停电)用12V 的,准备板上弄个恒压充,电压给多少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mc34063

有一个恒流恒压充电电路可以拿来参考!
12V的铅蓄电池要充到13.8V

网友B:
铅酸电池的充电比较简单

    恒压、恒流的反而不合适,最佳方案是用个比较器做自动开关,充电源直接用变压器绕组(16-18V)经半波整流后串个限流电阻即可,脉动直流充电对铅酸电池而言,效果反而更好,电路也简单,与恒压、恒流充电相比,该法没有极化现象,对电池寿命和容量有利,但缺点是效率差点。
    恒压的话,充电终止电压是标称电压的1.2倍,但末段充电电流不能太大,否则会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

楼主:
这个脉动可以一直挂着吗?

谢谢chunyang先生,会不会过充?

网友B:
不可以

所以前面我说要用比较器做自动开关控制。

网友C(2010-06-09):
用浮充方式吧,当停电后,再弄个均充

网友C:
铅酸蓄电池,与温度和放电时间有关,致命的原因在要么过充要么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