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拟电路控制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7-05-25):
我的系统是电池供电。用了2个MAX708做电压检测。一个MAX708做低电压检测,当电压低于3.8V时,输出低电平,使一个LED关掉。另一个做关机检测,当电压低于3.7V时,输出一个高电平,关断一个模拟电源开关(就是接电池)。电池从4.2V降压到3.7V时整个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电压为3.7-3.9V之间的一个值,就无法开机,也就是MAX708无法输出正确的电平。,电压高过3.9V,系统又正常了。请问一下,这样的检测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
一上电电池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