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力传感器的信号处理后得不到好的信号

楼主(2007-05-26):
各位大侠好:
最近在做一个称重电路的设计实验,利用拉力传感器(输出0-20mV)经过AD620放大,此时信号带有很大的干扰信号(示波器观看),经过二阶巴特沃斯滤波器(截止频率&lt100Hz了),已将大部分干扰滤去,用示波器观看,在单位是1V时,看上去比较平滑,调节示波器把单位调到50mV,会看到还是有大的纹波,信号波动比较厉害,因为我的后续AD转换是24位的AD,非常影响我的采样准确度。各位大侠,需要如何处理才能得到稳定的信号(用三阶、四阶巴特沃斯滤波器会好一点吗?)。。

网友A:
微弱信号中带有干扰

滤波仅是除去干扰的方法之一,而且不是最根本的方法。
首先要知道你的称重系统需要多大带宽,需要多大就做多大,带宽尽量小。楼主说滤波截止频率&lt100Hz,那倒底多大?称重一般不需要这么大的带宽。
其次要知道这些干扰是从哪里来的,从进入途径着手,将其拦截,或者从源头着手,将其消除。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根据干扰的频率去找,可能稍微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