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小学五年级的题

楼主(2007-05-27):
题目如下:有三个整数,可以表示成 1,a-2b,a/4;又可以表示成0,b/a,b。从这两组条件看,这三个数中有一个数是1,有一个数是0,那麼第三个数是多少?
困扰半天了,按理说卷子上的题,应该不会出错。

网友A:
题目有错

由表达2可知,a<>0,故由表达1和2共推可知a=2b,而表达2中b/a就非整数,与题设矛盾,故题目错了。

网友B:
我的推解:

有三个整数,可以表示成 1,a-2b,a/4;又可以表示成0,b/a,b。从这两组条件看,这三个数中有一个数是1,有一个数是0,那麼第三个数是多少?

有题意可知:
a-2b=0,或a/4=0   所以:a=2b  或  a=0
因为a不能为零,所以,上述推论只有a=2b   (1)

同样,可知:
b/a=1,或b=1      所以b=a  或  b=1
有结论(1)可知:b=a不成立,所以只有b=1
所以:a=2,b=1
三数是:
1,a-2b,a/4 ==>1,0,1/2
0,b/a,b    ==>0,1/2,1

第三个数是“1/2”,不是整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