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继电器的参数问题

楼主(2007-05-3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什么对应关系,稍大一点而已,

网友B:
应该可以有2A左右吧

我估计的

网友C:
我认为它的

有效值不应该超过1A

网友D:
电流还是1A

网友B:
为什么一样的呀?

我看了一下我手头上的继电器,上面标的是
10A 125V
7A  250V

网友E:
这是根据继电器接点的断弧能力定的

继电器接点在接通,和断开时会产生电弧.

接通时产生电弧会使接点烧死,线圈断电后接点也断不开.

断开时产生电弧,如果电压和电流都比较大,电弧就会烧坏接点.

所以继电器控制的电压低,电流就可以大一点.但也不是电压非常低,电流就可以非常大.最大电流要根据接点的通断能力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