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输出只有500mv

楼主(2007-05-31):
20MHz的4脚有源晶振,5V供电,输出只有500mv左右的畸变正弦波,
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负荷过重或电源电压不对(有的是3V供电的)

当然也可能是晶振坏了。

网友B:
请教楼上的

晶振也会负载过重嘛?
是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A:
这么看来很可能是你的示波器带宽问题

观察20M的方波需要100M的示波器才行,用20M或40M的示波器必然失真,这是示波器带宽不足造成的。

楼主:
60M示波器应该能看到方波吧

网友A:
看看一个方波函数的傅立叶展开吧

方波是由一系列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组成,用20M示波器看20M方波只能看到20M的基频正弦波,40M的只能看到二次谐波……以此类推,完美的再现方波需要至少10倍的带宽,5倍的带宽只能算是勉强,所以需要至少100M的示波器。

网友C:
100MHz带宽的示波器

看频率20MHz的方波也是带圆角的,上升下降不能很陡,而且可能有过冲。

网友B:
我现在用的示波器都是20g的哦

一般至少保证3倍的就可以勉强用用了

网友A:
楼上简直太奢侈了,示波器竟然是20G的

一台20G示波器可以买辆很不错的轿车了,楼上搞微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