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参考电路芯片什么作用

楼主(2007-05-3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可调的并联稳压器

在电路中一般用来提供一个基准电压源。楼主的图中就是提供两个共地的2.5V电压源。

楼主:
还有问题

那正极接地, 负极提供基准电压, 在上面那个是不是和稳压管一样

网友B:
就是提供一个稳压点

如果把调整端用上再加点三极管之类的器件可以提供一个恒流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