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状态下将屏显内容发送到COM口的程序该如何编写

楼主(2007-05-31):
最近我做了一个接在计算机COM串口上的,能接受计算机传送到COM数据,并通过一个HD1602C液晶显示模块将所接受数据显示出来的简易计算机串口显示器.编写了一个简单的c程序,打开COM口,通过GETCHAR()指令读取键盘输入数据并发送到COM口最终是计算机键盘输入在液晶显示模块上显示出来.现在我想实现在DOC状态下不仅能将键盘数据发送到COM口,而且还能将屏幕上其他字符(DOC全屏状态下)都能发送到COM口的程序,请教各位仁兄该如何编写该程序,谢过各位.

网友A:
那可得去找十几年前的老书了

当年的PC软件都是DOS下的,要直接控制硬件,具体的编程方法和现在的区别很大,现在再研究意义不大。
当年写这样的程序是基本功之一,当年常用的PASCAL、C、BASIC都能实现,PASCAL是最简单的而且硬件控制功能较强,非要做的话,去找本PASCAL的书看看吧。

网友B:
DOC状态是什么呀?

chunyang说的是在DOS窗口下的编程,这个我明白,要使用INT调用。

网友C:
DOS-DOC=S-C=??

晕倒一大片!英文都什么级数来着!

显示到屏幕上的是文本模式还是图形模式?

文本模式比较好办.文本数据都是在总线送出去的.因此可以在系统缓冲(主机内存)或显示缓冲(显卡内存)取得数据.一些DOS的截屏软件就是这么做的.类似"Print Screen"的操作办法.

截取了数据要在内存开辟一些空间来存放这些数据(相当于复制了屏幕内容并放在主机内存的另一块,与系统正常使用的显示缓冲分开来).然后可以通过COM通讯把截取所得的数据传出去.由于速度的原因,从系统内存或显示内存现读显送是不行的.这样要干扰正常工作.也会造成画面断裂.

如果是图形,通过COM口传一帧画面,那漫长.

网友D:
屏幕取词?

网友A:
呵呵,走眼!

DOC看成了DOS,人老了……

网友E:
好象多屏显示的意思,如本本可接显示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