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输出为什么是近似正弦

楼主(2007-06-01):
20兆的4脚晶振,5V供电,空载时,为什么输出是近似正弦不是方波,
以前有人说是方波,

还有这个时钟输出通过与非门7400选通,7400的输出也基本是个类似正弦,
门电路,怎么还能象模拟电路一样输出的不是方波?

网友A:
既非正弦,亦非方波,上面一般还带有频率相当高的小波形

振荡器振荡稳定条件之一是环路反馈量等于1,实际为了起振反馈量总是大于1,输出幅度就要不断增加,增加到受电源电压限制输出波形切峰。切峰意味着反馈量减小,减小到刚好为1时即进入稳定状态。所以振荡器输出一定是切峰的,既非正弦,亦非方波。
那些小波形是分布电感电容引起的衰减振荡。

楼主:
???

2台示波器都是这样,不会是示波器的问题。

没有出现切峰,可能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晶振坏了?

是不是切峰越大越接近方波晶振工作越稳定?

网友B:
示波器Bandwidth?

网友A:
“是不是切峰越大越接近方波晶振工作越稳定?”

不是。方波不方波与稳定性无关。
接近方波,只能说明振荡比较强,带负载能力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