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会有问题?

楼主(2007-06-01):
这是一个红外信号接收电路,在A点能够测到有信号输出,但是在B点就没有信号输出,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究竟错在哪,应该如何改正,先谢过。

网友A:
Q1(B点那支)已经非常充分地饱和

网友B:
Q4的导通程度不够,不能直接耦合。 要象前面那样

楼主:
我的目的是想将A点信号反相,那如何才能实现呢?

网友C:
增加R1可以吗//

楼主:
试过增大R1(100K),仍然不可以

网友D:
既然是交流放大器,那就改成电容耦合,直流偏置各自各自

网友E:
耦合电容能形成回路?

网友F:
光电管这种用法,稀奇`~~~`

网友G:
Q1到Q4加个R行吗

网友H:
直接耦合的放大器很难调节的,你还不好去一个电容耦合的

直接耦合的放大器很难调节的,你还不好去一个电容耦合的呢,这样就好调试多了。

网友I:
B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