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秒表用CD4040+CD4060是不是多余了?

楼主(2007-06-01):
刚看电子杂志有一个秒表电路,他的方法是用CD4060和石英晶体组成38000HZ振荡信号,再用CD4040分频出100HZ信号,请问这里用CD4060是不是多余了?我看过一些电路直接就是CD4040+石英晶体组成38000HZ振荡信号,搞不懂他为什么另外再加个CD4060干什么?

网友A:
这跟电路的逻辑设计相关,实现的方法很多

但脱离具体电路谈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TO chunyang:

电路是用CD4060作振荡,然后出来的38K HZ信号送到CD4040作计数,
CD4040分频系数是380,因此Q2,Q3,Q4,Q5,Q6,Q7,Q9加二极管和电阻组成
380分频系数,为啥不直接用CD4040+晶振产生38K 信号呢?

网友B:
这个为什么问的好,

但也问得很白痴.

问得好是因为有疑问而提出.
问得白痴是因为你没动脑筋.

你自己先说说,4060是做什么用的.直接做一个震荡器代替4060,与现在使用4060比一下,哪个好?好在哪里?如果不好,又有什么不好?答案不是唯一,也没有绝对.

每个设计者都有自己的一套观念.你可以不用4060.这就是我的回答.

楼主:
to 杨真人 :

刚上网查了下CD4040用法,但要在CD4040外直接接石英晶体似乎还需要CD4069的帮忙,因此这是选CD4060的原因吗?
如图

网友B:
有进步了.

但是如果你**不用4060,也不是不可以.作为设计者你有器件选型权.这不是多余不多余的问题.
IC1=CD4069UBP,注意这个U要有.否则作为时钟震荡电路会不太合适.

楼主:
to 杨真人 :

当凭效果来说是不是CD4060要比CD4040+CD4069时钟震荡电路好得多?

网友C:
替真人回

一样的。

网友A:
看来我不用多说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供电问题

CD4069是CMOS芯片,而CD4060和CD4040是TTL芯片,它们供电是要分开供电吗?

网友C:
不对

“CD4069是CMOS芯片,而CD4060和CD4040是TTL芯片”
都是CMOS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