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霍尔元件

楼主(2007-06-02):
在一个直流12v风扇中见到六组线圈,有三组下面有像"G"字样的四角上下对称的贴片霍尔元件,请问这是什么型号呀?有没有替代的?其中驱动IC为BA6444FP

楼主:
不是吧

3144是三只脚呀.这个元件是四只脚的,一个电源,一个地,两个输出.
象这个,但上面是".G."呀.

网友A:
应该是个Insb霍尔

G表示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
谢谢楼上

再请教G表示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呀?
公司的产品上可能要用到这个元件.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