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网上找不到答案,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07-06-02):
看一些DataSheet上对于信号属于哪个Power Plane,这个Power Plane应该是指决定该部分信号的逻辑所需的电源吧(包裹地),换句话说该Power Plane决定该信号的信号电平的高低.不知道这样的认识对不对?请扔砖砸我!
还有就是对于POWER PLANE而言有几种定义?我看到好象有说CORE,还有SUSPEND,这2个概念是什么意思?还有其他什么吗?

网友A:
不少IC是多电源供电的

由此可划分出多个不同的区块,每个区块为一Power Plane,电平标准自然由该区块的供电电压决定。

楼主:
谢谢CHUNYANG

谢谢,后来自己想了下,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