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通滤波器和电压比较器的区别

楼主(2007-06-02):
在锁相环频率合成器中鉴相器输出通常是通过低通滤波器后转换成控制VCO的电压信号。
请问电压比较器可否代替低通滤波器完成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A:
二者完全是不同概念的东西,不能替代

网友B:
低通滤波还有移相功能!

楼主:
继续请教

但是方案上的是用电压比较器控制VCO的变容二极管,从而控制VCO的频率我查过锁相环资料好像都是通过低通滤波器控制VCO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区别没有啊?谢谢

楼主:
附图

这是我毕业设计的电路图资料上面说LM258是电压比较器,控制VCO的变容二极管的电压,当锁相环锁定时,成高阻态。我觉得会不会是资料上写错了啊,LM258是不是组成的低通滤波器啊?
谢谢!

网友C:
LM258是运放,在此用作为积分器

楼主:
求助

请问锁相环怎样控制LM258达到对变容二极管电压的控制的啊?
谢谢!

网友C:
锁相环的原理MC145152的datasheet上有说明

积分控制能检出微小的差别,实现精确的控制,可以看看PID的控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