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 语句中的字符含义

楼主(2007-06-02):
今天读程序看到下面定义,对其中的""字符用意不解,请明者示之.

#define AT91C_US_ASYNC_MODE (    AT91C_US_USMODE_NORMAL +
                                AT91C_US_NBSTOP_1_BIT +
                                AT91C_US_PAR_NONE +
                                AT91C_US_CHRL_8_BITS +
                                AT91C_US_CLKS_CLOCK )

网友A:
太长的表达式写在一行内不方便,用反斜线允许换行

#define 是以换行符结束,不用反斜线的话只好用很长的字符串了。

楼主:
原来如此

在谭伯伯的书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