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探纬器

楼主(2007-06-03):
  有谁知道光电探纬器的五个端口分别是做什么的?谢谢!如果有用过型号为626373D 626372D的更好,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没有那位高手用过吗

   怎么没人回复我,难道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最好有图片先看看,是哪个公司产的

网友A:
这里纺机行业的比较少吧

网友B:
你说的是维修行业的。

如果搞就采用CCD技术就可以。

网友C:
没见过5线的探纬器

三线的多,发射接收共用一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