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如此电路结构如何测电压(图)

楼主(2007-06-03):
(无正文)

网友A:
BS楼主及楼下所有为楼主提供技术支持的电工

网友B:
原则是隔离

测量电路单独供电,测量电路与给这部分电路供电的电源都不能接地,而且需要对地的绝缘良好。
测量结果最好是转换成数字量,用光耦甚至用光纤传输到数据处理部分。

网友C:
呵呵,2楼蹦高了。踩着梯子量房高,弯下腰来量井深。

网友D:
6000m梯子够不着,要座飞机上去~~~~

网友A:
呵呵,原帖被改过,原帖是请教如何电鱼

继续BS楼主

网友E:
直接测量A点电压,然后减去6000V,嘿嘿.....

楼主:
不是电鱼,有能耐就说怎么个测法

楼主:
6000V会有稳飘,7楼说的是个办法,但测量不准确

网友D:
不明白怎么把12V抬得那么高?

能与6000V还个位吗?

说说具体应用,看能否改方案?

网友B:
回 dongni

7楼在调侃,看不出来?

网友F:
才6000v

直接用万用表测,没事。不信你拿小电视的高压包试试。

网友G:
直接把表接在A的两端测量

注意不要触电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