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节5号电池可以作为1117-3.3的输入吗?

楼主(2007-06-04):
如果不可以,是不是应该选用DC/DC芯片?能给个具体型号吗?
谢谢

网友A:
正确的评估方法

    首先看LDO器件手册确定其所需的最小压差,对1117而言,额定电流下的最小压差要保证1.5V,这个值并不低,有很多可以在0.5V甚至更低的压差下保证稳压效果的LDO。由此可知,保证3.3V输出的1117所需最低输入电压为3.3+1.5=4.8V,当然,这是在额定输出电流下的,如果电流较小,压差可以稍低,但对1117而言,仅仅可以低0.2V左右而已(可以查手册得到)。
    其次,考虑供电电压/电池节数时,要注意的是满足负载电流时的电池终止电压,因LDO是线性电源,可以认为Iin=Iout,这一点必须注意,该电压值可以通过查询电池放电曲线得到,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电流越大,该值越高,尤其是干电池。对楼主的题设条件而言,显然3节5号电池不论是碱性干电池还是镍基蓄电池都是无法满足的,就是4节都未必(由电流-电压曲线决定)。
    一般电池供电的低功耗系统首推的电源变换/稳压器是开关型稳压电源,开关电源不但可以升压、降压并具有高转换效率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榨干电池的容量(可以达到真正的放电终止电压),这对电池供电设备而言,将可以大大增加使用寿命,增加的一点成本完全可以因此得到更高的性价比。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可以

可以,但输出电压在3.2V左右

网友D:
不可以

    普通锌锰电池勉强可以,与你的实际负载有关,负载稍重的话,电池的利用率将很低,1117在满负荷时要求的压降是1.2伏,请查一下1117的“负载-压降”曲线再定吧。
    如果用户使用碱性电池或者可充电池的话,这些电池电量充足时也就1.2V,乖乖,1117绝对**!不但1117不行,任何LDO都不可以。

网友E:
用新买的干电池,负载不大,还是可以的。

网友B:
5楼的大虾

很多LDO可以把3.6V降到3.3V
还有碱性电池一般都是1.5V的

网友D:
to 7楼

我们不能只考虑新电池,要考虑电池放电终了时的电压。
产品不能只考虑自己用,还要考虑用户怎么用,不能限制用户使用的电池种类。

网友F:
用DCDC的效率高

网友G:
支持8楼.不能把产品卖掉就了事.

经常有些产品买的时候用新电池试了没问题。但是买走后用不到10分钟就因为电力不够而自动关机。回去问店主,说是电池不行?电池是名牌正货新电池。还是厂家设计如此?岂有此理呀!
用电池的东西,效率相当重要。

网友B:
嘿嘿

如果用户使用碱性电池或者可充电池的话,这些电池电量充足时也就1.2V,乖乖,1117绝对**!不但1117不行,任何LDO都不可以。

这个是原话
市售碱性电池何来充电一说?怎么可能又满电量是1.2V
1117不可以,任何LDO都不可以
这句话是不是也说的太绝对了?
3节电池,3.6V,没有ldo能稳定在3.3V?
又没有给出电流的约束条件,凭什么就这么绝对说任何LDO都不可以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答,不好意思,请问LDO是什么东东?

楼主:
我问了一些朋友,好像都趋向于用DC/DC

网友H:
现在有很多LDO的压差比1117小

网友H:
DC/DC要求的压差大~~~~~~~~`

网友D:
冬瓜同志:

不要抓住次要问题不放嘛,我说的意思是,电池能否满足需求由电池终了电压决定,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市售的5号电池,没有一种终了电压高于1.1V的,3节电池加起来不到3.3V,如何驱动1117-3.3,是不是所有LDO都不行?
至于碱性电池是否都是1.5V的,我不敢确定,但可充电池倒是1.2V的居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在zlg网站上查到SP6641好像就可以满足。

网友I:
不用充电池的话

可以用LDO ,

用充电池的话, LDO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