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讯遇到的怪事

楼主(2007-06-07):
上位机用的是研祥的工控机主板,下位机是用STC89C51的单片机。互相之间通过RS232交换数据。绝大多是情况运行良好,当突然无法通讯时那就彻底不行了,即便是重新上电也无济于事。奇怪的是,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只要用笔记本电脑替代上位机对下位机进行一次通讯操作后,工控机和下位机的通讯就能恢复正常。现场有一百多台设备,其中二十多台出现过这种情况,换过晶振没有效果,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网友A:
从你提供的信息无法准确判断

可能是下位机232接口芯片有问题,也可能是接地电位不平衡导致的,还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

显然应该检查硬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各点直流电压和电流,其次是上位机输出波形和下位机输出波形。
怀疑是TTL电平转232电平芯片问题。

网友C:
re

1.100多台有20台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你的软件部分还是好用的;
2.根据以上的说法,说明你的电源也应该没有问题,除非你100多台使用的电源不一样;
3.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平转换这块的问题了;
4.可是你说通过笔记本通信一次后就能好用,这就说明了,可能是你下位机的毛病,比如晶振不出现不振的时候,起振的电容换一下,232的4个电容换一下,在就是建议你换一下单片机试试……比如你在你100台里面好用的机器的单片机换下来,在试验试验,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也说不定呢。

网友D:
看描述,更像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问题正在解决中

至今尚未解决,待解决了一定请大家喝酒。现场放了台手提电脑随时进行疏通,比较搞笑

网友E:
。。。

怀疑是上位机的232电平有问题,导致MAX232工作不正常

网友F:
是不是STC单片机启振电容的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

网友G:
有可能是:

从机的TXD可能出现恒“0”或高阻“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