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2023电池给PCF8563供电大概可以使用多长时间?谢谢!

楼主(2007-06-07):
RS2023电池给PCF8563供电大概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可以使2年吗?希望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2010-11-17):
我的只用了几天就到0.5V了,换了个新电池 电压3.2V, 测量电流达500uA,正在找原因。!!电池就只给PCF8563供电。
希望沟通!!31361284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