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推荐一款AD芯片!谢谢!

楼主(2007-06-07):
要求:12位精度,I2C接口或SPI接口,1路的就可以了,性价比高!

谢谢!

网友A:
用带内部AD的IC嘛

MSP430系列的MCU不错的,内部有10位,12位AD或者是16位SD,很不错哦,高集成度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外部IC越少,模拟电路的performance一般越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