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小弟一个忙

楼主(2007-06-08):
最近做了个产品,但是改进后mcu的管脚不够了
能不能帮忙推荐一款dip40的mcu,内部要集成ad,最好还能集成eeprom
谢谢大家!!!

网友A:
AVR系列单片机

ATmega16/32等均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最好是51的核

方便程序的移植

网友B:
stc的有这样的。你找找

stc就是51的核,而且价钱便宜,但是就是稳定性不知道了,我感觉一般,技术支持的态度是在是不让人满意啊~~~

网友C:
lz你那个到底是差多少脚阿

你的应该是IO口不够吧,其实很多IO口可以通过电路和软件结合节省的。51的dip40的mcu标准配置时32个io,目前我没有见到多于这个脚的。不过你用plcc封装的stc会有36个io

楼主:
作的这个东西很讨厌

io实在是不够了
原来用20个腿的mcu,控制一个二十个管脚左右的vfd屏、十个按键、四个继电器、两路ad、还有几个开关管...
现在又要加时钟芯片、遥控器、电机...唉...所以干脆找个40的,也方便以后的改进!
stc可以吗?听别人说比较lj...

楼主:
还有

找过很多,都没有符合要求的,找到过一款dip40的带ad的51核
但是好几十块,俺用不起

avr倒是可以
但是手头没有调试工具
时间也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