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个关于51单片机P3口第二功能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查了好多书,好像都没有说此问题,还是比较疑惑。

单片机用定时器1资源时,T1引脚可以用做输入引脚吗?
有一篇网络**说:“可以用作输出,不可以用作输入。” 不太明白

应用外部中断1时,INT1引脚可以用作输入吗?

使能外部中断后,断口所存器始终为1?

网友A:
未使用第二功能,该引脚可以随意使用,等同于一般I/O口线,并不受什么输入输出限制。你看到的那篇说得不对。

网友B:
你看到的书是谁写的?

现在写书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C:
全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
我也感觉现在的书写的不到位,,,

那再请问,外部中断开启后,该引脚能用作输入吗。

楼主:
图中,“第二功能输入”有效后,会影响

信号通过“读引脚”缓冲器吗?

网友D:
回LS

那再请问,外部中断开启后,该引脚能用作输入吗。

该引脚正用作中断输入.

楼主:
也就是说..

外部中断开启后,仍能读到引脚电平状态。

对吧?

楼主:
总结一下,劳驾高手批阅////

;声明:以下内容是本菜鸟研究I/O结构后得出结论,正确性有待考证.请不要当真//
;1) TXD,WR,RD对应的第二功能输出信号,这些引脚使用第二功能时,锁存器自动输出1,保证与非门打开。
;     TXD:使能串口以后,该引脚端口寄存器始终保持1. 可以通过"读引脚"缓冲器读入引脚电平(该端口没有"读第二功能"缓冲器)
;     WR,RD:对于8031,MOVX只可能是外部寻址.8031的WR,RD引脚始终是第二功能.端口寄存器始终为1,不能普通口线输出数据.可以通过下边的缓冲器读取,
;           引脚电平.
;2)  INT0,INT1,T0,T1 ,RXD 对应的第二功能输入信号. 这些引脚使用第二功能时,锁存器自动输出1,保证v2截止.
;    RXD,INT0,INT1 ;使能外部中断后,引脚电平通过"第二功能"缓冲器进入内部电路.这时,可以通过"读引脚"缓冲器读取端口电平.
;    TO,TI;作为定时器用时,引脚可以当作通用口线用.
;    作为计数器用时,引脚电平通过"第二功能"缓冲器进入内部电路.这时,可以通过"读引脚"缓冲器读取端口电平.

; 全用了肯定的语气,心虚/////////

楼主:
改正:做了下实验////

;声明:以下内容是本菜鸟研究I/O结构后得出结论,正确性有待考证.请不要当真//

1)端口做第二功能用时,端口寄存器必须保持1,可以人工写入。(北航的一个教授的单片机视频教程上说了一句话“端口作为第二功能使用时,端口寄存器自动输出1”,导致俺错误理解这个1是使能第二功能后系统自动写入的,于是出现LS错误结论)

2)端口做第二功能用时,都可以正确读取引脚电平。

3) WR,RD在指令中没有MOVX指令时,可以作为普通I/0使.如果使用MOVX指令,须保证端口寄存器为1

请批阅////

楼主:
还有一篇.PPT单片机教程有一句话

:"使用定时器时,T0.T1可以作为输出口线,但不能用做输入,请思考为什么."

刚看到时,俺还挺兴奋,终于看到介绍这个的资料了...

晕啊,害俺想了半宿....

想深入了解一下单片机硬件,大家推荐本书吧.........

网友A:
这次都对,9楼不全对。

“锁存器自动输出1”,实际不能自动,只能程序写入,或保持复位后状态。10楼改正了。

网友A:
"使用定时器时,T0.T1可以作为输出口线,但不能用做输入,请思考为什么."
谁说的?
楼主想了半宿,最后得出什么结论?

楼主:
呵呵,谢maychang

当时得出结论:单片机实际结构中读引脚通道可能不是图中那样:可能是信号不能通过“读引脚”缓冲器////后来,强烈怀疑这种说法///再后来,在郁闷中睡去了.......

于是找相关书籍,没有找到。

一个PPT文档,作者没有记住//

感觉这一块的内容,书上都是一带而过,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