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卡设计

楼主(2007-06-08):
小弟要使用FPGA对SD卡进行读写,另外,还要用PC向SD卡中写入数据供FPGA处理。请问FPGA如何找到PC写入的数据。
多谢!

网友A:
要看FAT32文件系统方面的东西

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

楼主:
谢谢,我想绕过文件系统,直接对卡进行基于块的读写

工作量大吗?

网友B:
交流一下

如果要找到PC存入的数据,首先应该分析SD卡上的文件系统是什么样子的,PC是怎么对文件进行存储的。
另外,用FPGA直接读取SD卡,时序很容易实现,但是SD的一系列的协议不容易实现,现在已经有类似的SD控制器,你可以用这些已经有的东西完成设计。

如果你是要自己做SD卡的host端,估计难度比较大,并且设计版权的问题,还不如买一个现成的。

网友C:
绕过文件系统不太现实吧

如果不是太复杂,考虑FAT16吧,比FAT32简单得多。

楼主:
再讨论一下

我的设计功能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实现FPGA对SD卡的读写,而有些数据是要由外部设备如PC事先写入到卡里去的,只要FPGA能知道PC写入的地址就可以了。
SD卡有专门的读卡器可以用,与PC的接口有USB和串口的,因此对于PC来说SD卡就是一个USB或串口设备,能不能开发一个小软件对其进行基于块的读写(即对SD卡的实际存储地址进行操作)?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考虑文件系统了,并且FPGA也能知道数据写到哪了。
至于FPGA对SD卡的操作,可以自己写一个(功能不一定要很全,只要能满足应用要求的命令就可以了),或者用一些现有的。

和大家交流一下,看看这种方法能不能实现?难度有多大?

网友B:
难度不大,现有的一些ARM芯片具备SD控制器,可以完成你的功

网友D:
楼主就是想把SD当成移动存储器吧

    用PC读写SD卡的扇区是可以的,但不能插入SD卡读卡器联USB口,因为这样操作系统就把它当成移动盘来管理了,怎能直接读写块,那还不乱了套,只能以文件方式操作了,显然不合你的要求,你只能自已做1个带单片机的SD卡读卡器,再通过串口与PC机联机,完成读写块的功能。
  FPGA应该能完成读写SD卡的块读写,但可能要占不少资源,最好用单片机与SD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