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7-06-08):
由于刚刚接触步进电机,对步进电机了解不多,望大虾们指点一下,
就是步进电机控制器的输出波形在没有接上电机之前是正确的,连续的方波,
可是在接上电机后,输出变成尖脉冲,而且电机还没有转动,不知那位可否指点一下?驱动能力应该没有问题的
(控制器自己做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有波形图么?

没波形图,别人只能盲人摸象。

预计可能原因有:
1、频率过高;你设计的是多少PPS?
2、电流设置不够;

建议你说明一下下面的参数:
1、步进电机类型,比如42系列或者15系列;
2、驱动频率,加减速怎么设置的;
3、电流设置;
4、驱动芯片等。

要想得到帮助,需要把问题说明清楚一些

网友B:
还是先看看别人的设计

楼主:
驱动电路

现在是驱动电路出问题,大伙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触发信号接在上面被拉低?只要下面四个开关管接上触发信号都被拉低

楼主:
字太小了

功率管是D880,电机是2相4线制的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