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a1341播放声音为何不能持久!!

楼主(2007-06-08):
最近我自已做了一块ARM7的板子,其中用UDA1341播放音频,采用IIS总线。但不知为何,调试时声音放了几秒钟就放不出来了。重新载入镜像也没用,只有重启板子后,又能放几秒钟,然后同样再也放不出来了。还望各位同仁能指点一二,以便我能早日走出困境。谢谢!

网友A:
估计有以下几个可能性

1、ARM死了
2、UDA1341死了
要自己做软件来测试,如过有示波器,可以看看ARM控制UDA1341的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控制信号正常

控制信号是正常的.但如果是UDA1341死了,我怎么检测它是否死了呢?

网友B:
有可能是控制信号或数据传输的速率太高

你先将通讯/控制信号的速率降下来(可以参考UDA1341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