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师,关于实时时钟备用电池的电路连接和选型

楼主(2007-06-09):
(无正文)

网友A:
DSl302可对备份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涓流充电寄存器(TCR寄存器的位(TCS)4~7决定着是否具备充电性能。仅在1010编码的条件下才具备充电性能.

用万用表串入与可充电池之间,则有电流流过万用表,表示充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