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电路能实现电压转换吗?

楼主(2007-06-09):
当单片机给一个低电平时,能输出9V吗?我用示波器测了,好像输出的不是9V,而是是11V多,要是不能转换,请教高手给个好点的电路吧,谢谢。

网友A:
呵呵,有意思。你直接使用9V多好?Q1的接法有新意

你用IO控制Q1的基极要比这样的好

楼主:
因为这个9

楼主:
9V的电源是要受控制的,

也就是,只要一个9V的脉冲。

网友B:
脉冲啊,脉宽多少,频率高吗,用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A:
Q2你用NPN管,做射极输出

网友C:
改成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