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6-09):
这两天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惑,使用2相4拍0.9度混合式步进电机,低速旋转没有问题,在中速和高速运转时,隔几圈就会发出“当”的一声震动,好像什么东西撞到了一起,换另外一个步进电机还是这种现象,而且发生这种现象是没有规律的,有时候是两圈,有时候是5圈,有时候就7-10圈,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波纹很大,会不会是电源波纹引起这种现象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高速运行转距会减小

可能随时出现卡住的现象,触发的因素可能是电源电压(包括纹波)或负载的变化等等

网友B:
步进频率过高容易造成乱步(失步)

通常厂家提供的规格书有标明最高步进频率或最大转速。当然,这要求有足够的电力供应。

网友C:
你的程序结构不对了

  你一定在驱动stepper的时候,还开着中断作其他的事件响应了。
   你用数字示波器观察你CP的波形,很均匀的方波在某一点会拉得很开。由于你中断占用太多时间而让cp = !cp没有在你规定的时间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