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霍尔器件测量电流

楼主(2007-06-10):
小弟以前没有用过霍尔元件,测量电流一律都用CT。现在新东家在某现场用的是霍尔元件测量电流,但是现场有诸多问题,常常引起现场采样不正常。我想问的是:霍尔元件和CT测量电流有什么异同?霍尔元件是需要电源的,而CT并不需要,那么当霍尔元件测量的电流相当大时会有什么结果?如果霍尔元件的电源和电路板使用同一个电源,会导致电路板供电不足吗?
谢谢

网友A:
霍尔元件和CT测量电流有什么异同?

霍尔元件(不是霍尔电流传感器): 输出是几mV-几百mV的信号,需要外加电源,(1mA以下,要恒流;但也可以是交流) 需要与电路板电源隔离.现场采样要注意安放的角度和位置.

霍尔元件测量的电流相当大时会有什么结果?

霍尔元件 应该线性输出范围比CT宽,但是如果参数和安放的角度和位置不正确,
线性输出范围要变窄.

会导致电路板供电不足吗?
不会.

网友B:
CT从一次电路取得能量,所以不需要外加电源

霍尔元件测量磁感应强度,需要外加电源。
用霍尔元件测量电流出现问题,多半是你的磁路有问题。

楼主:
发张图片,让大牛确认一下

附件是我传上的霍尔元件,4个接线端子,分别为+、-、M、O。据说还有3个端子的同类元件,请解释一下这四个端子,并说说为什么在现场3个端子的器件就不行?
谢谢赐教!

楼主:
继续传

看图

网友B:
这不是霍尔元件

应该是霍尔电流传感器,穿心式,已经包括磁路在内了。
为什么三端子就不行,问老黄头,他好像这方面经验多。

楼主:
接线端子的反面放大清晰

如图。maychang兄能否对可能的磁路问题具体展开一下?
谢谢

网友B:
既然是现成的整体传感器

磁路已经确定,就不存在“你的磁路”问题。
原来以为你用的是霍尔元件而不是整体的传感器,磁路是你自己搞的,那就有可能出问题。现在磁路完全是生产厂家做的,而且封装好,你也不能改动。

现在我比较倾向于你说的:AD不合理,而且程序中未能解决超量程问题。

网友C:
maychang说得对

这是一个利用霍尔原理,内装包括霍尔元件和磁性材料回路加端子封装的电器元件,可能对高次谐波的测量更为适合。
做为一个标准元件的适用特性,只要详细参阅产品说明即好。
显然,+,-端子应外接稳恒直流电源;M,O端子当是比例输出。
三个端子者之一为电源与输出的公共端,比起四端更宜引入干扰。
对于应用而言,不必研究内部磁路。

楼主:
谢谢各位大牛的答复

谢谢各位大牛的答复,小弟受益非浅!
通常带宽超过多少就不能用CT 呢?我们以前都是用CT来分析谐波的。我查看过一家CT厂家的技术指标,往往并不给出性线的带宽!

楼主:
继续请教

霍尔传感器所测量的电流越大,其输出电流也大,这是肯定的。显然输出电流越大,输出的功率也越大,我现在关心的是输出增大的功率是传感器从电网系统吸收的能量呢还是从其正负15V电源上吸收的能量呢?因为这可能导致我产品电路板上的供电不足。谢谢

网友B:
对霍尔传感器而言

其输出的功率是从你的电源中取的。
不过,它输出的功率大不到哪里去,一般不会造成你的板子供电不足。

楼主:
谢谢

它为什么不能象电流互感器那样从电网系统吸收能量呢?
假如三相用3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正负15V供电,我所用的那个型号当测量电流达到300A时输出电流是100个毫安,那么3个的电流就是300个毫安,所消耗的功率就是9瓦,这对普通的DC-DC已经够受的了吧?

网友B:
奇怪

昨天晚上我回了13楼的帖,哪里去了?

楼主:
回14楼

我所帖的图片中的霍尔电流传感器的确是输出电流的,我们检测回路也是用采样电阻将其转成电压才采样的。
另maychang大牛既然发现昨天回的帖子不见了那就再发嘛,我很喜欢您来凑热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