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7-06-15):
我的电路板接上12伏电源时瞬间电源报警短路,之后马上又能正常工作了。
检查了一下元件连接,没有发现短路迹象。
电路板是四层的,中间两层一层是地,一层是+-12伏的电源,滤波电容都是104的。
请问可能还存在什么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说得不明不白

每次上电都这样,还是仅有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

网友B:
就象电机启动一样,瞬间大电流

应该是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A:
那就是板上那些旁路电容闹的

上电瞬间这些电容都在充电,电流很大。
这应该说是正常现象,把你的电源报警阈值设高些就行。

网友C:

把电源报警阈值设高些不太好,延时检测比较恰当。

网友D:
应该是电容充电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