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偏移?

楼主(2007-06-15):
我用运放做了个有源带通滤波电路,输出和输入有很大的 相位偏移?
怎么解决?
高手指点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解决的办法吗?加延时电路怎么样?

网友A:
用向量解释这很正常,如果你只关心“模”的话可以不管它

网友B:
正常工作,为什么要“解决”?

加延时电路没有用。

网友C:
每个环节都有相移,一般都是置后

楼主:
因为还有另外一路信号要和这个信号叠加,叠加之后波形很

所以要处理掉这个相位差

楼主:
我用的是两级滤波,现在相位是比输出超前了

网友D:
另一路也加个延迟电路

网友B:
因为还有另外一路信号要和这个信号叠加

信号叠加也不要求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