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想**越想越糊涂

楼主(2007-06-15):
搞这行这么久,昨天突然有个想法:为什么市电电压是220V而不是230V?频率规定为50Hz又有什么依据?

以前这些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数据,现在回过头来,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取这些值?

是不是太钻牛角尖了?呵呵

网友A:
国内交流电频率和电压的历史渊源

    商用交流电最早的频率是60Hz,电压是110V,其发明者Nikola Tesla是美国人(移民)并且是受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老板的资助实现,商用交流电网也是在美国首次投入运营,而美国是采用英制单位的,为计算方便故采用了60Hz/110V的规格。
    商用交流电大获成功之后,欧洲迅速引进了交流发电、馈电技术,而欧洲除英国外均使用公制单位,为计算方便将频率改为了50Hz。后因110V电压较低,电网传输损耗较大,为改善这种状况,在交流电网没有大规模建设因而没有“负担”的欧陆国家采用了220V的电压规格,这是由110V倍压而来,技术改造相对最简单,于是在欧陆国家就形成了220V/50Hz的交流电网标准。
    中国最早的交流电网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是局部的小型电网,设备由各发达工业国提供,规格五花八门,在老蒋基本统一中国后,选定了公制为中国的度量衡标准,故电网的建设开始全面转向公制基础。1949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全面转向苏联模式,电网建设也遵照苏联标准,而苏联采用的也是欧陆标准,于是220V/50Hz最终定格为中国的电网标准。

网友B:
先入为主

网友C:
当初这么做的,现在想改也改不过来了

日本分关东地区和关西地区,一边50Hz,一边60Hz,也没办法改成一样。
香港是左行制,现在也是改不过来。

网友D:
我认为是和前苏联保持一致

网友C:
孤独泪 说得不对

中国在引入工业电力系统时,还没有苏联呢。

楼主:
其实很多底层的东西好像越来越遗忘了

会不会以前也有什么原因算出来的?

其实啊,现在很多更高手段的出现倒是让我们的开发速度等提高了很多,但是底层的东西却越来越遗忘了,像现在用了C语言就不想用汇编一样。

网友E:


网友C:
不同意楼上

这是科学史技术史问题。

网友B:
要改变就推翻历史,不过这很难啊。

楼主:
呵呵,应该有点历史渊源吧?

网友C:
顺便说一句

Nikola Tesla是塞尔维亚人,后移民美国。磁通密度的单位“特斯拉”即为纪念Nikola Tesla而命名。

网友F:
一问到底

那为什么采用了60Hz/110V的规格就计算方便呢?60Hz的话T=1/60, 没觉得有什么方便之处啊.

网友C:
chunyang 已经说了

“美国是采用英制单位”“欧洲除英国外均使用公制单位”
英制1英尺12英寸,1码3英尺……你看这里有3的倍数。公制(米制)没有。
现在我们还在用圆周是360度,1度60分,1分60秒。
时间上,1日24小时(3的倍数),1小时60分,1分钟60秒。那么发电机旋转周期取1/60秒也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