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成了连日大雨的灾民,唉……

楼主(2007-06-15):
    天气潮的厉害,电视成了“电子管”的,需要预热几分钟才能用。可惜这次打开电视“预热”了没几分钟,图像突然消失,紧接着伴音也没了,凑近电视,一股焦胡味传来,电视就这样挂了。
    十几年没修彩电了,修还是不修,这是个问题。先一边上网一边长考一下……

网友A:
哈哈~~~我的显示器依然还是"电子管"的...

修吧,拆开看看,容不容易修...

网友B:
考什么呀。电视多便宜。

我不太信你一个白天就能修好。晚上家里人不看电视了?
要不找人修一下,算不上丢份,术业有专攻嘛。

网友C:
现在的电视都不提供电路图,不好修。

网友C:
看标题,我还以为深圳也发洪水了~~

楼主:
电视是不贵,同样的一台29寸CRT纯平现在已经不到2K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行扫描部分的问题,先放着吧,也许该去弄台等离子的。

网友D:
肯定等离子的了

网友E:
看你的情况,大约是高压帽漏电出的问题

潮湿天气下更加容易出那样的问题。

我们个人一般不方便处理。交专业人们弄吧。当然,我们可以拆开看看,那个帽子到底能烧成咋样?

网友F:
取高压帽要注意安全吆

电视机关掉后,高压嘴还存在一定量的高压,要先放电才安全.

网友G:
需要"预热"的CRT一般都是显象管座受潮漏电

如果漏电严重就会烧行管(显象管座的中压供电是行输出提供的).

网友C:
一般是管座的问题

管座聚焦电压引脚附近的塑胶因高压容易氧化,拆开后可发现局部颜色发黄,绝缘变差,受潮后容易漏电,造成图像模糊,亮度变低。

网友C:
在内地的国营企业下岗后,曾经开过一年的家电维修店

几乎什么家电都修过,最多的是彩电,有几百台。不过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太辛苦了,每个月除了店租和其他开销,所剩无几。

现在人也懒惰了,不过自家的电器坏了,还是要自己维修的,给别人修不放心。

网友A:
哈哈~~~主要是没啥好奇心了吧...宁愿买新的...

我家那台彩电,白平衡和色激励是通过尾板上的电位器调整的,那几个电位器都不知道被我换过几次了,焊盘都快掉了...
现在再也不想弄它了,早就叫老爸买新的,不过他也懒得去买了...我和弟弟又很少在家,所以也就很少看电视了。

现在的电视机好些了,尾板上不再有这些玩意. 不过管座受潮漏电问题长期以来都存在,
好象就是没有电视机厂商去想办法去根治一下...

网友C:
圈圈,那几个电位器是不能随便动的,业余情况下很难调准

记得修一部康佳20寸的彩电,走了弯路,折腾了我两个月时间,印象深刻。

开关电源带一个60W的灯泡做假负载,没输出,所以以为是电源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假负载太轻了,电源不工作,将灯泡换成100W的,就OK了。最后发现是X射线保护电路的故障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H:
我是懒得去修这些东西了

年轻时什么都要拆开看看,没毛病都要修,拆散了再装回去。
现在,宁愿买新的。

网友A:
没办法,不好调也得调. 自己感觉颜色比重差不多就行了

先按照步骤将静态白平衡和动态白平衡调得差不多,然后再用彩色电视信号来微调一下,看着舒服就算好了。

楼主:
从故障现象看,行管甚至行输出变压器挂掉的可能性较大

    二十年前修过不少类似故障的彩电,只是现在为此跑去买管子买变压器实在太……确实勉为其难。
    awey开维修店的时候一年修几百台电视都赚不到钱,看来太厚道了,我刚才查了一下,深圳这边如果是维修行扫描电路这种“大”故障还要换行管甚至行输出的话,单维修费都要200了,再加不知几倍利润的“元件费”,根本就不值得送修,这个维修价格如果活够多,月入应该能差不多上万了。
    当年我修彩电时,彩电还算高档家电,家家户户宝贝的不得了,维修费我根据难度的高低和关系的亲疏也就收个一二十块,最多不超过五十块,寒暑假都能因此挣上几百块,一个学期的零花钱就有了,再加上平时偶尔接点话,基本上很少跟父母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