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07可以在单电源3。3V下工作吗?

楼主(2007-06-15):
RT,数据手册上写的是正负3V,到正负18V。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行

不要怀疑数据手册。

楼主:
那有什么完全兼容,可以替代的芯片没有?

大家在3.3V单电源下,用运方都用什么?

网友A:
低压运放和通用运放不同,没有直接替换的

低压运放很多,去ADI、TI、Maxim等网站上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