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金鹏电子公司的液晶的?交流交流啊。.

楼主(2007-06-16):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过金鹏电子公司的液晶的?交流交流啊。.

我用的ocm12832怎么光黑屏啊,大家有没有用过类似型号的,到现在我怀疑是质量问题了,光烧掉的占10%了.我一直在找设计的问题,但是扑捉各种波形和电源都非常正常啊...现在开始怀疑是质量问题了,有用过的或者类似型号的液晶的朋友也可以交流交流啊...到底这家液晶怎么样啊...

网友A:
同感

我2001年刚毕业的时候,也买了一款金鹏的液晶模组,是128x64.

该LCD显示也经常出错的. 后来那块LCD就没用上别的地方了.

楼主:
我这个不出错,就是黑屏,用在批量了产品上啊

跟你毕业设计不一样,在批量产品上用有质量问题很可怕的啊。。。

网友B:
...

这种LCM使用要注意,尤其是背光上接的那个电位器不能省略

楼主:
你说的是灰度上的电位器吧,我用的是两个电阻分压的啊。

网友C:
..

我以前的产品也是用的这屏。开始也坏了很多。原因是背光的LED电流太大,已经超出了LED正常工作电流。背光LED烧坏后造成黑屏,我串了个限流电阻解决的,但亮度比原来有点低。又加了个MOS管不需要显示时直接把屏关掉。感觉很好,这几年没发现坏的。其实前年我和金鹏说过这个事,他们没有理会。
不知你是不是这问题,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感觉好像不是这个问题吧,他那个背光是LED背光吧,是单独加电源的,我就用个三极管控制给他加电。应该没有问题的,5V电源直接加上都应该没有问题啊。再说如果背光电流过大,那顶多背光LED被烧掉,背光不亮就是了。而我这个问题是,在没有控制背光的情况下也出现黑屏,该显示的内容就没有了。不明天原因就发热,很难制造出来,我测试了这几天,烧坏一块,眼看着U3冒烟了,手里加电再也不显示了的都是U3烧坏。我测试过已经烧坏了的,程序测忙信号的时候出现超时出错。我今天已经发回金鹏公司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出问题来。不过我还真不知道背光LED是否需要外节限流电阻,说明书里没有啊。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D(2015-10-08):
我公司现在用的也是金鹏电子的液晶屏,都是白屏(背光没有问题,就是屏上什么也不显示)。我真怀疑金鹏液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