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怎样实现半波或全波精密整流.

楼主(2007-06-16):
(无正文)

楼主:
网上的用LMC6482的单电源电路不知行不行,

网友A:
可以

如图,使R1=R2,当输入为负时,运放起1:1反相放大作用,由于需要提供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所以运放的实际输出在0.5V以上,使用rail-to-rail运放,完全无须担心运放输出不能达到电源轨的问题。
当输入为正时,运放无效,信号经过R1和R2直通,电压不变,就是内阻增大了。

网友B:
djyos 提出的电路可用

但必须运放共模输入允许到零。
另外,信号源输出阻抗必须很低,而负载阻抗必须很高。

楼主:
谢谢两位,试一下

网友C:
半波也许可以,而全波绝对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回楼上

4楼 djyos 提出的电路,就是全波的。

网友C:
仿真了一下,用rail-to-rail OP确实可以啊

网友A:
佩服楼上

真是个有心人,感动ing。
这是我多年前用过的电路,也不记得是抄的还是自己设计的了。那时只有dos版的protel,电路现在都打不开了,用visio画的图。

网友B:
我用LM358仿真,也可以工作

顺便贴张图,来自本站
http://www.21ic.com/news/html/67/show11340.htm

网友B:
这是波形图

网友C:
最好采用轨对轨运放,这样才能保证小信号的整流.

另外我对LF353仿真了一下就不行,显然对运放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至少必须是单电源运放.

网友B:
LF353共模输入不允许到电源负端(地),当然不行

楼主:
这么多高手帮忙,真没什么搞不定的.激动...

网友A:
实现方法还不少呢,学习了

    两种实现方式各有千秋,楼主看菜下饭吧。
    我那个电路简单,只有两个电阻需匹配,输出真的可以达到负电源电压,但是输出内阻高。
    maychang的电路输出阻抗低,但是输出不能真的达到负电源,rail-to-rail输出也是不能真的达到负电源的,一般有几十毫伏压差。要匹配的电阻达5个之多,且要两个运放,成本高一些。
    如果在我的电路上加一级跟随,则可以降低输出阻抗,但是输出不能到0了。

网友B:
其实,还是用双电源为好

楼主:
请问djyos

"如果在我的电路上加一级跟随,则可以降低输出阻抗,但是输出不能到0了。"
为什么加多一级跟随就不能到0了?我正想后面加多一级放大.

网友B:
代 djyos 答

单电源运放输出不能到零,虽然号称轨到轨,实际上总还差一点。

网友C:
LS:加一级跟随问题不大,我已仿真过了。

网友B:
回楼上

看楼主要求到什么程度。要是不在乎差几十mV到零,那就可以用。

网友C:
LS:问题是如果不加跟随的话,如果后端输入阻抗太小的话就

当然如果后端输入阻抗很大,自然就不需要跟随了。

网友A:
20楼方法肯定有问题

1、你仿真用的器件模型可能有问题。
2、否则,你可能没有把输出波形中靠近0的地方放大来看。
设计不能光靠仿真的,rail-to-rail运放不单输出不能到电源轨,而且接近电源轨时,线性就开始变差。当工作在比较器方式时,输出与电源轨一般只有2、30毫伏差距,但小信号工作时,离电源轨还有1~2百毫伏时特性就开始变差。
如果楼主对几十毫伏不在乎,可以这样用,但就不能称作“精密整流”了。

楼主:
哦,受教了.

网友D:
怎样实现半波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

网友A:
半波最好实现了

    rail-to-rail op做跟随器就是半波整流器,记得在同相端前串一个10k电阻保护运放,否则负半波会损坏运放的。

网友E:
二极管整流的精度

不知精密整流与普通二极管或者桥堆整流它们的精度区别在哪里?

网友F:
精密整流

在电压小时,用二极管整流就不能实现了,因为二极管还有一个PN结开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