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er V2006.06 下载

楼主(2007-06-17):
电源网——电源技术综合区——万众期待的Saber V2006.06给大家提供了
http://www.**/bbs/d/51/148379.html

网友A:
正在下,速度很快,谢谢

晕,万宝全书缺只角.
缺少 part21.rar , part75.rar ,  part76.rar ,  part79.rar ,  part134.rar

LZ有的话,请发到 kbwzt@sh163.net  ,谢谢

网友A:
哈哈,解决了

用迅雷没下着,用右键另存倒下着了.再晕

网友A:
蛙晒,289M的大金娃娃,再次感谢lz

帮LZ宣传一下

SABER是美国Analogy公司开发、现由Synopsys公司经营的系统仿真软件,被誉为全球最先进的系统仿真软件,也是唯一的多技术、多领域的系统仿真产品,现已成为混合信号、混合技术设计和验证工具的业界标准,可用于电子、电力电子、机电一体化、机械、光电、光学、控制等不同类型系统构成的混合系统仿真,这也是SABER的最大特点。SABER作为混合仿真系统,可以兼容模拟、数字、控制量的混合仿真,便于在不同层面上分析和解决问题,其他仿真软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安装的步骤,供大家参考:

1) 首先安装Saber_Y-2006.06-SP2_win.exe
   安装过程中在选择license时,选择第2项:“....Single License....”

2) 将saber.lic复制到  c:Synopsys目录下(默认).
   安装过程中有一个选择授权文件所在目录的选项,要和你选择的一致。

3) 设置环境变量
    具体操作步骤:
    1.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修改(或新建)变量名
    变量名= LM_LICENSE_FILE
    变量值= c:Synopsyssaber.lic

4) 启动saber,若系统装了防火墙,会提示Aim.exe或aimsh.exe访问网络,要允许
   否则,启动不了。

有了变量名= LM_LICENSE_FILE 是安装PADS的,有可能造成冲突,这个如何解决?

两个变量值之间用分号分开就行了。

不上网也可以安装,关键如果是你装了防火墙的话,允许它访问网络就可以了

它会向外交换数据,不过用防火墙关掉网络它也正常工作,但如果用防火墙阻止就会出错.不上网一样可以安装.

则么快速解压呀?这么多

用这个试一下,和下载的包放一起,双击就搞定.1174523741.bat
先下载YBBYNIUSR兄的1174523741.bat文件,把它放在要解压的文件一起,然后双击此文件。再解压第一个压缩文件即可。
有个笑话做参考:一日花4元买一D版XP,封面上书:"此操作系统版费清朝时已付过了,请放心使用"

你装机的时候用的中文用户名吧?解决方法是,新建一个有安装软件权限的英文用户,切换到新建的用户里安装saber就没问题了。

看这个博客!有很多使用说明。 http://swordman.blog.**/

http://www.**/bbs/d/28/28788.html 里面有教程,只是版本不知是多少。可以看一下。

安装时是否需要将硬盘格式转换成ntfs格式?
2003版需要将硬盘各式转换成ntfs,这个需要吗?
不需要!

碰到一个问题:
   电脑原来装的ORCAD,现在装上SABER,参数按照上面说的设置后(变量名一样,变量值用分号隔开),SABER不能用,说缺少授权文件,但把ORCAD卸了,把ORCAD的变量值删除后,SABER能用了,请问楼主这是正常的吗?

楼上装不成的,检查下自己licence文件的名字。我变量里写得是SABER.LIC,而名字却是SABER2006.LIC。哈哈。。。。
另外,只设置用户变量就OK了,多个软件要用的话,比如ORCAD,PADS,用分号隔开就OK

网友B:
怎么不能下了?

网友B:
呵呵。。。要用右键另存下

网友C(2010-01-16):
解压真麻烦  这么多
有没方法

网友C:
.lic  再传下 谢谢

网友C:
安装失败

网友D(2010-08-03):
我可以下载试用一下?